ATX电源待机电路求帮助(DM311+光藕+431)

楼主(2020-03-01):
故障现象:DM311已更换,5脚200V,2脚8V,3脚0.3V,678脚310V,这个电压后级空载时应该属于正常。T3变压器次级电压5VSB只有2.8V,另一组本应十几伏的更离谱只有3.5V,短接光耦1、2脚,两组输出电压无任何变化,测431参考脚2.5伏正常,故障点会是在什么地方?另外这个DM311的第3脚反馈脚通过光藕接地,反馈电压是升高控制输出升高吧?(我看有些线路图在3脚和地之间还加了5伏的稳压二极管),那么如果我把光藕拆掉或者把1、2脚短路模拟光藕3、4脚开路的状态应该会导致输出电压升高吧?但是为什么这么操作了无反应?究竟哪里坏了导致这种现象我想不出来了!

网友A:
2脚空载时的电压应该大于8V,在12V左右,正常工作时是8V。应该查负载(有可能是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空载时的电压应该大于8V,在12V左右,正常工作时是8V。应该查负载(有可能是滤波电容失效)。

滤波电容失效可以把十几伏的输出电压降到三点几伏?

网友:
电源暂时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空载时的电压应该大于8V,在12V左右,正常工作时是8V。应该查负载(有可能是滤波电容失效)。

这个2脚电压也是开关变压器绕组反馈而来没法调呀

网友B:
短接光耦12脚没有变化,说明是芯片自身处于弱振状态,是否芯片自身保护了,先查2脚供电的滤波电容是否减小,容量减小会导致芯片内过压保护,
如果不行,芯片外围的尖峰吸收回路,芯片自身,还有就是开关变压器匝间有轻微短路,一个个排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接光耦12脚没有变化,说明是芯片自身处于弱振状态,是否芯片自身保护了,先查2脚供电的滤波电容是否减小,容量减小会导致芯片内过压保护,
如果不行,芯片外围的尖峰吸收回路,芯片自身,还有就是开关变压器匝间有轻微短路,一个个排查.

芯片换过,仍然是弱振状态,2脚ACC滤波电容容量减小会导致过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换过,仍然是弱振状态,2脚ACC滤波电容容量减小会导致过压保护?

是的,修过的太多了,一换就好,不行就是变压器了,弃修

网友:
我更多怀疑变压器问题,因为就算弱振,次级两组电压应该同比列降低呀!

网友:
电源复杂的故障就放弃 当料板

网友:
依次换了DM311,光藕、TL431,DM311电源滤波(2脚),故障依旧无法排除,不管换啥零件,DM311二脚电压还是8伏、三脚电压0.3V,5脚启动电压200V,两个输出端5VSB始终只有2.8V,12V绕组始终也只有4V左右。我实在想不出来是哪儿故障了

网友:
今天继续修理,在把5V输出端负载短路故障排除后(滤波电容挂了一个),短接PSON,完美启动,各路输出电压均正常,这时再反过来测AZ5700也就是待机绕组输出的电压居然从九点几付变成27V了,这个5700或者494的12脚工作电压不是由待机电源绕组提供的嘛?怎么一开机就能变那么高?哪来的电?

网友:
今天维修成功,DM311和DH0270R是可以互换的,注意DM311的反馈脚3脚电压在0.5V左右,过高(高于1V))过低(反馈电压和占空比成正比)都说明工作状态不正常,2脚ACC空载电压在8V左右,一般性负载电压在14V左右,过高会过压保护,过低不起振自然就不会有电压。另外5脚启动脚仅开机瞬间提供起振电流,视外接电阻阻值大小七八十伏到300V均可,电路起振后内部自然会断开转接ACC供电。

网友D(2020-04-12):
好厉害,紫线输出低居然修好了,我还有两个没有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厉害,紫线输出低居然修好了,我还有两个没有修好的

多交流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