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焊z87技嘉主板双BIOS芯片,短路

楼主(2020-03-01):
BIOS短路,后,坏了。
请问短路会坏什么芯片?
南桥会坏么,还是坏io芯片

网友:
这么开的引脚,也会焊短路,焊接完成不检查的吗

网友A:
我焊拆,沒关电源,所以短路。
谁有这个m bois
b bios两个芯片的文件,也被我刷坏了。

网友:
焊短路也不会坏很多 BIOS芯片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焊拆,沒关电源,所以短路。
谁有这个m bois
b bios两个芯片的文件,也被我刷坏了。

有编程器的话,论坛搜索同型号的bios,换bios芯片再刷上

网友:
如果坏了桥了,不修。
想买个IO
好像IT什么的。
没见卖的。

网友A:
编程器有,没分,下不了。
还得找个io芯片。

网友A:
好像没用了,bios连接南桥,
桥估计坏。
送修不值得了。

网友:
BIOS也有短路的,第一次见。。。。。。。。。。。。。

网友:
就是坏了料板上去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用了,bios连接南桥,
桥估计坏。
送修不值得了。

桥坏了可以我出运费当垃圾丢给我哈。我给包烟钱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有,没分,下不了。
还得找个io芯片。

买IO干嘛?你先判断一下南桥有没有坏。没坏的话,买两个bios的芯片,论坛下载BIOS文件后刷入。没有积分的话,可以充值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桥不好判断,主要是桥不好换

网友:
这情况有备用bios就换了,没有就放着当料板了。桥坏就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