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7H55 风扇转停维修一例

楼主(2020-03-01):
同行送修 P7H55主板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在转如此反复

测各大电感电压启动瞬间全有,按论坛帖子换822 PRN100、去掉PQ125故障依旧,在主板加点瞬间用镊子短接电源黑绿线强制开机,测得PQ501的S极输出电压仅有0.34V,G极电压10.5V,D极3.3V,
点位图S极输出应该是1.8V,G极电压10.5V说明管子应该在导通状态,所以怀疑管子不良,从坏板上取来一个3055焊好开机,检测卡欢快的跑码亮机。

换完PQ501后S极电压值

网友A:
您的破显示器跟我的一样,亮线那么多,自己测机用也没必要换好的了!好的显示器都被我卖掉了·嘿嘿嘿

网友A:
这个PQ501是做什么用的,总线供电吗?怎么怀疑到它的,通电瞬间查这个电压才查到的哦。

网友B:
修得不错,只是楼主显示屏亮线有点多哦

网友:
修好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得不错,只是楼主显示屏亮线有点多哦

能显示就凑合用吧,搞维修的挣钱不容易,省点是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破显示器跟我的一样,亮线那么多,自己测机用也没必要换好的了!好的显示器都被我卖掉了·嘿嘿嘿

彼此彼此

网友:
是VCC PLL供电吧
如果楼主根据供电的先后来测的话,可以不用先拆那些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Q501是做什么用的,总线供电吗?怎么怀疑到它的,通电瞬间查这个电压才查到的哦。

1.8v PLL供电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cpu焊的好不错

网友:
不应该被所谓的通病迷惑,该测得电压就的测。不然做无用功

网友:
修好就行了

网友:
台板感觉难修,牛逼啊!

网友:
感谢分享,我有一台华硕笔记本不触发,准备刷下BIOS

网友:
技术过硬,一般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