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系统下不能QQ语音以及钉钉直播。。。

楼主(2020-03-01):
一个人新做的系统,装上QQ跟维修以及钉钉后不能使用麦克风,但是我已经调整了麦克风权限以及麦克风的参数,怎么搞都不行。。就是说不了话。。

网友A:
设置安全隐私里面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安全隐私里面看一下

里面的设置都是打开的。。。。就下面这几个不能用,也不知道怎么把他几个取消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