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烦

楼主(2020-03-01):
今天接了台Y470 会烦死 一会能开机  一会不能  把示波器贴子BIOS的一脚 开机正常了  不贴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不能 这个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插个眼  等大神解释

网友:
先刷bios吧,然后在以下crt电路,先简单的排查

网友:
BIOS 或者RTC电路不正常。

网友:
按照时序查查,按不开机维修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WXWK坏了。

网友:
问下大神怎么关闭帖子 怎么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