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70R4E BIOS设置不能保存 维修

楼主(2020-03-01):
型号: 370R4E
板号: BA41-02176A
分析:小电池
维修:
         1,测小电池已没电,换电池,试机, 发现故障依旧。
         2,二极管档测试CMOS电池接口,竟然短路。
         3,论坛 下载图纸点位图,经查图纸和点位图,嫌疑点在VCCRTC供电上面的电容,C1064,C1065,C1069,后拆掉C1064短路排除,再换电池试机OK.

网友A:
RTC短路,讲道理应该不会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短路,讲道理应该不会触发的

是啊,但有些机子是能正常触发而且也能正常使用就是记不住设置,比如 Acer E5-471 Quanta ZQ0 也跟这个板子一样。

网友:
也许会是个通病。。

网友:
这样还能触发吗?好神奇。下次遇到要注意下了

网友:
RTC电路短路还能开机 这种问题也是少见

网友:
长见识了   啥问题都有啊

网友:
确实很难理解,虽然没修过这种机型,确实应该短路了不能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短路,讲道理应该不会触发的

这个感觉也只是ec的行为,ec不检查vcctrc的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