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插了这个小板之后不开机

楼主(2020-03-01):
联想b40  插了这个小板之后  不开机,拔掉正常开机,  按开关没有反应,不通电,是不是要换,没有进水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网友:
把D1拆掉+。。。。

网友:
             USB接口有没问题,好多小板都是USB接口插烂短路

网友:
小板上有问题 排查下上面的小板原件也不多

网友:
把一键还原开关拔掉

网友:
usb短路可能性大

网友:
还原开关坏了翘了就好了,

网友:
看看那个三极管是不是休眠管。是的话拆掉看看

网友:
遇到过排线有问题的

网友:
小问题 自己 想提升自己 就 研究小板

网友:
复位键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应该是这个小板有短路了,一个个拆

网友:
把那个小开关拆了就好了。把开机电压拉低了。这机子的通病的。

网友:
d2估计坏了,拆掉吧

网友:
USB接口捣坏了没有   拆USB接口上的D2

网友:
直接拆了小板,收200元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    把D1或D2拆了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