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还是需要点正能量的,不管干什么。

楼主(2020-03-01):
前段时间捡到一块玩家国度的高档板子,卖的人说是水冷轻微漏水,能跑码开机,就是会卡LOGO,然后送给某维修中心送修,年前就发过去了,然后这维修中心很忙,要年后修理,年后可能还是很忙,这位大大神跟卖我板子的人说桥坏了,修的没价值,据我猜测可能是这个维修中心太忙了,再一个这种板子是以前修过的板子,修复这个板子可能要花费点时间,这大神就说桥坏了,然后板子到手以后稍微处理一点点腐蚀,清理完了以后完全看不出来漏水氧化过,随后上机,机器直接跑码到了亮屏的代码,然后键盘也是亮灯的,就是屏幕不亮,然后测电压,没有复位电压,也没有3.3V,这两个压力都只有零点几V,但是有12V,这个主板所有的16X和8X的槽都没有3.3和12V,但是这个主板有一个1X的PCIE的槽,用一个矿卡转接显卡竟然亮机了。那这个板子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准备查询图纸的时候再一个芯片边上看见两个焊盘用一点点锡尽然把两个小焊盘连接起来了,我第一反应是这个主板以前修过是不是改了什么电路,或者这里是个O欧电阻直接一坨锡连起来的,正好我手里有一个一样的主板,拿板子一比对,这里是个空焊盘,看图纸这里是一个电容一端接地的,但是主板上面这个电容是不安装的,直接就是空焊盘。再然后烙铁把他们断开以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3.3V和复位都出来了。上电亮机了。不过本人也是新手,电路图也没看出来这个焊点是怎么影响到不出复位和3.3V的。下面是这个连锡的图片给我拖开了。其实人还是要有点正能量,没时间搞可以跟客户沟通能不能再多给点时间,或者没有时间就不要挣这个钱也可以,但是不能做这种手脚,没一点意思。这个事情我也没有跟卖我板子的人说,说了肯定对这个大神不好,不过我也不确定是他干的,因为这个就是二修的板子。其实说了这么多,我也是上来混分的,各位大哥,大神,大姐,兄弟。给我加点分把,谢谢了。

网友:
顺便把图纸也奉献出来呗

网友:
水又变深了,是因为林子大了,打鸟的多了,不过还是赞楼主正义之师

网友:
进水太重了用洗板水看看有没有断线仔细一点

网友:
忍不住想说,楼主好样的!值得学习!

网友:
赞同楼主的说法

网友:
大神可以秒杀,小神靠运气+技术,恭喜楼主

网友:
有些人就是负能量多,想人客户多出钱,客户不愿意就搞点小手脚。确实可恨。

网友A:
这种主板回收 卖给他一个   坏板慢慢研究

网友:
楼主说得对,练武之人要有武德

网友:
SOT23-5 的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回收 卖给他一个   坏板慢慢研究

哥,没看懂你这说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