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3-01):
华硕X455LD不触发,待机正常,3.3V和5V都有,查条件,EC供电正常,ACIN正常,LID正常,开关有跳变,EC复位正常0,EC到南桥的这个条件不正常PM_PWRBTN#   只有2.5V,查RTC电路   最后查到这个条件不正常SM_INTRUDER#   电阻R2222  一端3.0V一端只有0.4V   直接短接电阻修复

网友:
直接短接返修率高不高

网友:
我想问一下ec待机正常复位一般是高电平,怎么到了这0是正常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ec待机条件正常复位不是高电平吗

网友:
信号电阻一般很少坏的 楼主思路清晰 要是配上图片 就更好了

网友:
华硕坏电阻的确实不在少数啊

网友:
要是能附上图片就好了

网友:
华硕机器排阻通病,遇到很多咯

网友:
rtc的经典问题。

网友:
INTRUDER是个什么信号?怎么没见过

网友:
是不是进液了,阻值变大的不好找哦

网友:
厉害了 华硕难修 修的少

网友:
这是已知的通病了吧

网友:
      直接短接简单方便加快捷。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