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9 重做cpu以后 音频出现问题

楼主(2020-03-01):
开机超级慢 没声音  然后音频wcd9340换了2个  cpu又重做了一遍  还是不行     大佬们救救

网友:
米9的音频IC打胶的,检查一下周边元件看看,再看看IC焊盘有没有掉点,查音频供电看看正常不!

网友(2020-05-28):
板层断线也有可能

网友:
我的正常的板子 加焊电源都不开机了  重装也不开机 更让人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