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BKLGMB8D0

楼主(2020-03-01):
谁手头在修这板子,严重进水,清理完后上电0.400A不动,PL9是集显供电,供电芯片损坏,PL9对地阻值0.049。PL4对地阻值0.012。PL3阻值0.000,pl2阻值0.000   PL26阻值0.003,pl25阻值0.003。桥有点烫,显卡有点烫,请教各位cpu是否损坏,手头在修的朋友,帮我测量一下各大阻值,谢谢。

网友:
你描述的不清楚,只知道你的供电芯片损坏,其他的电感阻值不知道你测得是那些的,一般0.4是不过内存的,看看内存供电复位把

网友:
描述的不够清楚无法判断。详细描述下每个电感作用阻值,供电是否完全出了。

网友:
我在修 我的内存供电短路  现在电流0.8  要测量阻值你微信发一下

网友:
检查有无断线

网友:
CPU各路供电,只要有上管废了的,80%CPU会出各种问题

网友A:
最新进展,换了pl9的供电芯片,上电1.3A不动。换了3条内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进展,换了pl9的供电芯片,上电1.3A不动。换了3条内存依旧。

1.3A 应该亮机了。

xwc

网友A:
我的机器上电直接1.3A不动,电流跳都不跳一下。

网友:
FX80G 是这个型号吗?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首先,板实在是要清一下,有时候电解质微短,是很悲剧的,怕得实在是模糊,另外楼主没有描述各路供电情况,各路供电的对地值,像帮都帮不上,上电1.3不动,无其他信息的情况下,我只能建议楼主测下内存两总线的2极体值,测量时记得短接校准下,如果偏差超过15以上,桥应该有问题了,然后就是有示波器的话,抓bios 2脚的波形,可对比1脚的波形,正常应该2脚波形比1脚晚出,且2脚持续更长(这个是个人经验,如有不对,请指正,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上电直接1.3A不动,电流跳都不跳一下。

那肯定是CPU挂了。

网友(2020-04-27):
手上刚好有一台进水在修的,测量了下,数据如下:pl9:83 om pl4:4 om pl3:4 om pl2:4 om pl26: 7.3om pl25: 7.3om

网友:
CPU应该也挂了

xwc

网友:
是的。最后换u好了

网友(2021-05-20):
看你cpu部分修的这样,我想CPU应该是坏了,我的也是上管短路,结果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