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SE32 无待机电压修复1例

楼主(2020-03-01):
V星H55M-SE32
MS-7636  V3.1
插电 诊断卡灯不亮。
起初找了半天,找到一个很像1117的元件,
后来查电路图,发现这是个mos管。
这个待机电路控制很奇怪,
需要纽扣电池产生的RTCRST#去开启IO的一个待机供电。
然后IO产生一个sys5vsb_off信号,控制mos管Q54导通产生5VSB,
然后5VSB通过一个8脚芯片产生3VSB。
此时诊断卡待机灯才会亮起。
第一次见到这么繁琐的待机供电控制。

更换纽扣电池后,可以亮机。跑码卡内存代码,刷论坛bios后彻底修复。

板子上面无元件丝印,论坛下载到了点位图和pdf图纸一份。
—————————————————————————————————
下面是关于纽扣电池在待机电路中起的作用的解释:
仅供小白参考。

上面那个就是Q54,看着很像个迷你型的1117
其实是个P型场管。

RN15  后缀X标识未安装,在电路板上只看到一排焊点。
P管,低电平导通,ATX5VSB才可以过去变成5VSB。
追SYS5VSB_0FF的来源,追到了IO芯片第47脚:VSB_CTRL0#

IO型号:F71889ED
在芯片外部,有ATX5VSB提供上拉。
那么这个引脚应该是开漏输出控制。
变为0时,是起作用的。

查芯片手册,F71889ED说明如下:

Standby power rail control pin 0. This pin controls an
external PMOS to turn on or off the standby power
rail.
In the S5 state, the default is set to 1 to cut off the
standby power rail.

初中英语大概捋了一下,好像意思是
待机电压置低该脚位(0电平),这个脚又去控制芯片外部的一个P型mos管,
切断或者导通待机电压。
(外面的P型mos,不就是上面的Q54嘛。)
在S5待机状态,默认置高(1电平)切断待机电压。
这个脚可以置高置低,应该是有一套控制电路。这部分电路要工作,就得有电。
左侧是电源:I_VSB3V。这个电压就是给这套电路供电的。

这是数据手册,IO芯片的所有供电。
待机电压2个:49脚5VSB  99脚3.3Vsb
发现这个65脚的I_VSB3V,这个电压是内部产生的。来源于VSB_5V
追:VSB_5V,芯片外部叫VSB5V
搜pdf图纸就找到1个

由V5A过电阻转化,追V5A

U74,将ATX_5VSB转化为V5A,受控于EN:rctrst#
追RTCRST#信号

D14双二极管,之前有3路:纽扣电池,3VSB,VSB3V
看起来真绕。3VSB过R338,未安装 ×

这是实物照,R338只有2个焊点,空着。
旁边那个就是D14 双二极管。
RTCRST#信号的作用,到此追查结束。
还有一路是3VSB的开启,
受控于3VSB_EN,
中间过了3个场管
一步一步追查图纸即可。
不再赘述。
手绘了一份草图如下:

推测是这样的:(不一定准确)
※    IO 49脚得到VSB_5V后,内部产生I-VSB3V电压,
    一旦这个3.3V的电压,通过IO内部电路控制47脚,使其变低。
    47脚的SYS5VSB_OFF变低后,5VSB待机电压诞生。
    5VSB通过电阻上拉变为3VSB_EN,开启U23芯片,3VSB待机电压诞生。
※  49脚没有得到VSB_5V时,也不会有I-VSB3V电压,47脚悬空,被外部的ATX-5VSB上拉,
      47脚发出SYS5VSB_OFF高电平,5VSB电机电压被切断。

☆   49脚能否得到VSB_5V,完全取决于RCTRST#信号。
     第一次上电,只能由纽扣电池产生。
    当待机3VSB产生后,IO芯片产生的I-VSB3V取代纽扣电池,
     维持待机电压的产生电路。
————————————————————————
实测如下:

找了几个纽扣电子,有0.3V 0.6V 1.6V 2.9V的。

测试点,RN14排阻的第6脚,也就相当于IO的47脚。
测一下SYS5VSB_OFF的电压。

0.6V的纽扣电子,插上ATX,诊断卡待机灯不亮。
因为过了双二极管D14,压降几乎为0。
RTCRST#不会触发后续动作。

这是接上正常的纽扣电子3V并且插上ATX电源,排阻6脚电压为0
把ATX电源拔掉,只接3V纽扣,6脚也是0V,这是为了排除VBTA引脚的影响。
我查不到这个IO的内部框图,不知道只有纽扣电子的供电时刻,通过VBTA脚进入IO内部,
会不会对参与47脚的控制。这个可以排除掉。

这是不接纽扣电子,只接ATX,然后通电。
测6脚为3.3V。
这个3.3V,推测:
?ATX5VSB通过电阻,然后进入IO47脚,和47脚内部的电路分压而得??
?47脚内部,可能有个3.3V的稳压源。此时IO无任何供电,ATX—5VSB通过电阻进入,47脚就有个3.3V??
作死测一下,找了个470欧姆的电阻,一端直接缠在红表笔针上,另一端直接接ATX 紫5V待机线上。

测得电压升高了,变成了4.9V。看来这个电压是分压来的。和外置的10K分压上拉电阻有关系。

这是接的1.6V纽扣,待机灯亮起。

此时把纽扣电子直接扣掉,发现待机灯依然可以亮起。

看来这个纽扣电池的电压,只要不是低的离谱,应该可以使待机灯亮的。
单它可能影响cmos数据的保存。:lol
由于手里没有可调电源,没法测到最低的电压门槛是多少。
————————————————————————
附件列表:
5个:点位图,pdf图纸,IO数据手册,点位图浏览软件,bios文件

网友:
太利害了,我想器行吗,这么详细,说得

网友A:
花了几天做的文音吧,整理图片太详细了,写字都几小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了几天做的文音吧,整理图片太详细了,写字都几小时起

2个晚上,8点到11点。加上帖子整理。合计6小时。

网友:
6个小时 辛苦啊 受教了 佩服佩服

网友:
整理的真详细

网友:
给小白学习讲课了,辛苦你了

网友:
分析到位……

网友:
这个BIOS是通病了

网友B:
见过几款没装电池不能开机的台式了  设计的越来越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几款没装电池不能开机的台式了  设计的越来越坑

不知道厂家咋想的。一个RCTRST#信号竟然控制着待机电路的产生。电池没电,说不定客户就以为电脑报废了。

网友C:
可以一坨锡搞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一坨锡搞过去

恩。这样最省事了。把R15那个排阻的焊点,直接锡连,就彻底解决电池没电不待机的问题啦。

网友:
工匠精神

网友:
这样设计大概是让你必须换主板电池的意思,因为一般用户能用的手段也无非这些。

网友D:
LZ,我今晚就回去把那队纽扣电池像你一样用马克笔标上电压,太有用了

网友E:
这是我见过最详细的分享贴了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见过最详细的分享贴了   谢谢谢谢

事无巨细 抽丝剥茧。一贯的行文风格。
谢谢支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Z,我今晚就回去把那队纽扣电池像你一样用马克笔标上电压,太有用了

mark笔修打印机,特别有用。有的接口,不知道怎么区分。就用mark笔画一下。
红绿蓝青黑白我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mark笔修打印机,特别有用。有的接口,不知道怎么区分。就用mark笔画一下。
红绿蓝青黑白我都有。:l ...

你拍照留底啊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悉 详细值得推~~

网友:
现在的设计真是让人搞不懂,电池是在没有ATX时,给南桥的BIO模块供电,保持是基本的信息如时间等。按理来说,没有电池用ATX电源也能开机呀。如果关机后关掉电源不能保持时间等信息就得换COMS电池了,这是基本常识。为什么会这样,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修机器故障做到有理有据,还有图示说明,很到位也辛苦,谢谢分享!

网友G:
楼主修个主板都那么激情四射

网友:
思路清悉,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个主板都那么激情四射

修得不错。

网友:
图文并貌,讲解的非常详细,理论与经验相结合

网友H:
楼主过得真是慢生活啊,好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过得真是慢生活啊,好羡慕啊

懒散惯了。5年没坐过火车,没出过远门了。
不喜欢节奏快的地方。所以一直待在18线小城镇。
租的店铺,都时特意挑选的偏僻位置。
这样业务量小,客户可以少一点。
房租压力小,挣钱压力就小,时间就多。

网友:
大佬,可以加个微信吗,

网友:
之前有修过RTC电容漏电的。也会没有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