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楼主(2020-03-02):
求教,示波器能直接测量开关电源热地那边吗,怎么测

网友:
你在哪里买的  就问他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不要,一般没那么大的量程,而且热地信号很多动态太大,伤机器

网友:
如果是要测热地的,需要用到隔离电源,以区别两个设备电源串扰问题

网友:
示波器的通道耐压在500V左右,看示波器功率大小,建议搞个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这样安全很多

网友:
有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