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要买一个示波器修主板,要买多大带宽的?

楼主(2020-03-02):
各位师傅,主板维修,要多大带宽的示波器

网友:
100m or200m的可用啊

网友:
100m  和200m就够用了

网友:
电脑晶振,最大24m25m,也就是大于这个就能使用了,当然高一点适用信更好

网友:
其实40的够了,晶振看出来谐波波形够频率就行了
其他的最好支持storage模式和单次触发,可以看看rst信号之类的

网友:
100,200完全够用

网友:
一般我们维修电脑用100就行

网友:
100m,主板最大的是96m吧,所以100最好,200的多了,40的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