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佳能TS3380故障代码

楼主(2020-03-02):
大神们,佳能TS3380故障代码P03。故障代码是卡纸,但一直找不到卡纸,怎么办?

网友:
拆开找了吗?拆开还是没有,就找传感器替换,还不行就看控制电路。我是小白

网友:
估计卡纸杆,没复位,手动转转。

网友(2020-06-21):
检查或更换传感器

网友:
走纸单元故障,查看光栅盘这边有没有异物,没有就是那边清洁单元丷杆断了

网友(2021-08-22):
故障代码是E50
是哪里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