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VD REV:3.0花屏,外接不花。

楼主(2020-03-02):
接到电脑时能触发开机,但是屏是坏的,外接显示正常。换屏后,开机使用正常......1个多小时后,屏画面颜色乱闪、画面时大时小(忘了拍照)放一会又能正常。还就是,能正常显示但不能重启电脑,重启电脑马上就花屏。系统里分别禁用独显、集显试了,都一样的花屏。怀疑桥有问题,正在烤板准备加焊。
*板载CPU、板载内存,VGA接屏正常应该CPU和板载内存是好的。请朋友们支招,先谢了。
*屏线好的。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测量屏线,有没断,

网友:
禁用独显  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用了一个多小时  才出问题吗  屏换过了就只有一个一个查 可以在主板上断开独显吗  不行再去考虑桥和CPU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检查屏线接口然后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哈哈  谢谢分享,学习了22222222222222222222222

资安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