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C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0-03-02):
按开机键,键盘灯闪一下,屏幕闪一下,电源灯常亮,屏幕不显示;过了一会,CPU发热后风扇会转;按关机键,喇叭会有很小的声音响一下,然后关机。
求助大神帮忙看下,怎么测量;
(屏供电有20V多点)

网友:
这个是信号部分问题,要查,建议还是找个专业的看看

网友:
应该不是很好修  看你的情况 应该是有电流了  可不要是U 和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A:
不用看了 CPU坏了 换主板吧。坏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了 CPU坏了 换主板吧。坏的太多了

有主板的购买地址吗,TB问了几家要价在750~850之间

网友:
内存颗粒或者 CPU   建议放弃治疗 换板吧黑胶的不好做

网友:
这个机器U容易坏BIOS也容易坏,,

网友B:
电流 供电啊 你得先查条件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 供电啊 你得先查条件呐

没有找到图纸,TB上只有点位图,量了基本的供电20V,3.3V,是正常的。

网友:
CPU换板吧,维修好了也用不常

网友:
点位图贡献一下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加焊下U看下 论坛经常有人发这个X1的问题 八九不离十  干了U再说

网友:
电流多少看看再说

网友:
Bios坏的多,这机器

网友:
    X1的板子很多0.3 左右,基本都CPU坏,这板子现在也不贵了吧。

网友:
内存,cpu都焊在主板上。。

网友:
修两个。都没修好。如果屏幕有暗暗的光带就是BIOS。

网友:
这款机器三把斧,BIOS,内存,CPU,然后盖起来退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