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 不定时重启,附panic分析图,请大神帮助

楼主(2020-03-02):
        无论你在干嘛,打电话,看视频,聊微信,甚至放着不动都有过自动重启!自动重启就像幽灵一样,时不时的来一下子,还什么功能都正常,有时候一天不到五次,有时候一天十多次,一个月了,正好赶上疫情,真是要命了!刷机也不解决问题!请论坛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附panic分析,感谢

网友:
大神们,给号号脉

网友:
电池或尾插

网友:
我的电池无论手机看还是软件看健康度都在83以上,应该尾插的问题,先谢谢啦!

网友A:
AOP NMI 前摄排线,开机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AOP NMI 前摄排线,开机排线

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B:
中间有power字样,开机键排线嫌疑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有power字样,开机键排线嫌疑大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C:
搞定没?单板开机能开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定没?单板开机能开不?

还没有,在家隔离还没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定没?单板开机能开不?

小区隔离,出不去,等结束修修看

网友D:
前置摄像头排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置摄像头排线。

是排线坏了,修好了!300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定没?单板开机能开不?

说是面容拍照坏了,修好了,什么都正常,花了380块!

网友F(2020-04-04):
6s我咋找不到Panic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6s我咋找不到Panic呢

没找到 说明没有硬件导致重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排线坏了,修好了!300多块

这个排线50块钱,你自己搬一下面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排线50块钱,你自己搬一下面容就行了

没那个手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6s我咋找不到Panic呢

这个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