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输出2v

楼主(2020-03-02):
pfc电路正常工作,电源芯片是m51995afp,vcc脚有17v电压,开启脚无电压,其他脚都无电压,更换电源芯片,故障依旧。各位大神帮帮忙分析分析。还有这个芯片的每个脚电压应该是多少呢?查不到该芯片的资料啊。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资料是不是你所需要的芯片的文档

网友:
不知道这个资料是不是你所需要的芯片的文档11111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资料是不是你所需要的芯片的文档

电源芯片vcc电压16v,查了一下需要36v。可是供电电阻400千欧是好的啊。为啥电压不够了呢?

网友:
谢谢,已修复了。

网友:
再补个修好后实测ic引脚电压吧。如图。只是不知道11.12.13.14脚的作用是什么,懂的大神给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vcc电压16v,查了一下需要36v。可是供电电阻400千欧是好的啊。为啥电压不够了呢?

楼主分享一下维修过程和故障点..............

网友:
SOT23-5 的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享一下维修过程和故障点..............

我那个自己画图里用红笔圈出的,就是故障点。

网友:
支持一下,自己动手,

网友:
主要关注7 8 9 10这几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