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60s不能充电求助

楼主(2020-03-02):
小弟最近收了一台T460S,一直插电源运行,最近外出用了一下电池到66%,然后插电运行就一直没注意电量,突然发现只有4%了,桌面电池图标显示已接通电源,就是电量一直不上涨,电源指示灯黄灯意思也是充电中,不知是什么原因。不太怀疑电池问题,月初才从本地一经常合作的铺子拿的。不知从什么地方入手维修?

网友:
这个说不定的,要检测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先排除电源和电池再说,看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用电源笔记本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
电池出问题的概率很大  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有条件的话最好换个看看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Thinkpad 现在的机器,电池是超级爱出问题得。

网友:
我把电池取出来,用充电器单独对电池充电是能充进去的

网友:
买了个新电池过两天到了试试

网友:
换电池吧!

网友:
直接换电池吧。。。90%电池挂了

网友:
检查电池充电器如果不行测充电芯片

网友:
换电池吧电池出问题的概率很大

网友:
对的,多半电池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对电池进行深度放电。

网友:
先排除电源和电池再说

网友:
单独对电池充电,可以的话,直接用电源适配器不能对电池充电电脑可以用。那就是线路问题查充电口到电池电池到主板线路及相关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