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00S-14ISK 老烧EC 是不是要用原装充电器呢?

楼主(2020-03-02):
原始故障 就是EC短路 充电器像USB那种 我看客户充电器是20V或者5V输入的 用可调电源 EC换上去通电就烧。。。用客户本身的充电器还是一样(客户在网上买的充电器 但是用了1个多月了,,,) 烧了我3个EC了 ,,,这个EC带程序的 花了我100多了 。。。。草
联想

网友:
不是原装充电器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是正常的 这个电源接口特殊 容易烧机器

网友:
联想这类机子我烧怕了,确实是没怎么又时间细细研究过, 但是有次换了新主板1星期又烧了真是头大

网友:
烧的心疼啊

网友:
如果是USB异性口的话,建议把充电器的那条线换掉,多半是那条线引起得。

网友:
还是还好检测一下,烧不起呀!

网友:
异形口不支持可调电源。 充电线易坏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个口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