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470刷bios570的矿渣,鲁大师跑分关机,求解

楼主(2020-03-02):
:kuqi:一张rx470改的570 4g 矿卡12v供电烧毁现在重新接上金手指了,外接6p供电正常开机,正常打上驱动鲁大师跑分三四秒后关机,开始帧率不稳定160-20跳,后面会稳定60-80,然后花屏,强制退出跑分,几秒后黑屏重启,如果只开几个软件或者保持桌面不动就不会重启现在怀疑是显存虚焊请问需要加焊显存还是核心,或者吧bios改回?我不知道原来是什么品牌什么卡似乎散热器也不是原装的,加焊应该风枪多少度多少秒,我没有bga,能否风枪加焊核心

网友:
这么大的核心又是无铅的,风枪吹不动,就是一时好了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亲测。还是bga保险。

网友:
风枪吹这GPU,小心B00M。

网友:
既然是烧了12V产生的,建议你查下各路供电有没有问题。尤其是核心的供电是不是不足,是不是少了供电组。

网友(2020-05-20):
看样子像XFX的,应该还是BIOS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