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70 不认硬盘

楼主(2020-03-02):
一台联想Y40-70,主板进水,好不容易修到亮机,测试发现不认硬盘,更换了两三个硬盘,确定不是硬盘的问题,测量硬盘接口,只有主供电5V,其他没有电压,静态测量,两组数据对地阻值无穷大,换过到桥的电容,刷过BIOS,这个南桥CPU一体的,实在不想动它,这机器也没有光驱,没有其他的硬盘接口,这该怎么解决才好啊?
改一个U盘进去装系统,能不能用的住啊,速度会不会很慢?

网友:
修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进水的地方多观察一下看是否有断线。。。

网友:
进水问题就难搞了,,慢慢研究吧

网友A:
桥和接口中间有一个Redriver芯片,那个很容易坏。先检查这个芯片附近是否进水,如果没有,就换 一个芯片

淘宝价格大概是15块钱一颗

如果懒得换,直接从耦合电容飞线桡过这个芯片(拆掉芯片)。芯片旁边也有4颗电容的

网友:
断线了吧  你量到CPU那边没有阻值么 看主板线路慢慢找吧  CPU坏的可能性小  腐蚀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问题还不好修吗 光驱什么的能识别么

网友:
查下两路数据信号的阻值看看,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查查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不行就拆CPU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和接口中间有一个Redriver芯片,那个很容易坏。先检查这个芯片附近是否进水,如果没有,就换 一个芯片

...

我也是研究到这个地方了,芯片两边都有电容,留一边还是留两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研究到这个地方了,芯片两边都有电容,留一边还是留两边呢?

如果去掉芯片直通,就只留一边电容就可以了,但是需要飞线连接,否则等于断线

一般都是芯片坏,或者芯片开启条件不对,通常这个都很修复的。QFN芯片,很容易焊接,淘宝买一个也不算贵

网友:
我的意思是:留任意一边的电容都可以,或者两边都留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飞线连接好。耦合电容来的

另外飞线不要飞错了,飞错了等于还是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去掉芯片直通,就只留一边电容就可以了,但是需要飞线连接,否则等于断线

一般都是芯片坏,或者芯 ...

关键是时间,现在快递太慢,孩子上网课等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时间,现在快递太慢,孩子上网课等着用

那就所有电容不要拆,把芯片两端连接就可以了,或者芯片两端的电容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就直连桥了,不通过Driver芯片

这个芯片可是高端产品才会用到的,一颗这种芯片,采购价是2-3美金

网友(2020-04-17):
学习了,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

网友(2023-01-06):
引用 网友A:
桥和接口中间有一个Redriver芯片,那个很容易坏。先检查这个芯片附近是否进水,如果没有,就换 一个芯片

...

学习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