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电路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3-02):
各位维修大神,最近自学修电脑,论坛经常逛,最近手里一台V星ms16j21
故障为不开机,可触发
测试各大供电显卡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没出来,查供电芯片EN信号没出来,看图纸追查到没有3V3_AON没没电压,看图纸3V3_AON是通过DGPU_PWR_EN#经PQ8转换上拉的好像,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如果理解的有问题大家可以帮我纠下错)

我一路追查3V3_AON电压是通过测量PQ8 的D极或者PQ8旁边的R140来测的,我测D极和R140的电压都是0V, PQ8的G极有3.3V左右的电压,是不是PQ8坏了,这个电压没通过来导致后面的芯片开机EN信号没有啊,不知道这样测对不对,麻烦各位大神给我指导一下,我这样分析的对不对
感谢大家腾出宝贵的时间帮我指点迷津
下面的图是总的什么意思我也没搞太明白,麻烦有空的大神帮忙说下怎么运行的

网友:
开关MOS,
开关

网友:
大神你知道我这样测PQ8的D极来测量3V3_AON的方法对不对啊

网友:
pq8管用于释放3v3AON电压,,受控于D_PWR_EN#GPU南桥发出,同时也控制pq44和平台复位一起控制PQ42用于产生3v3AON转换电压。3V3_AON通过pr61上拉NVVDD_EN,NVVDD_EN经PQ9受DGPU_PWR_EN#和3V3_MAIN_EN控制(R405不知道是没装还是直连的)PQ8没坏

网友:
不对。这里不是产出3V3_AON的,相反,这是释放掉3V3_AON的地方

网友:
上啦个锤子哦,这是控制高低电平的

网友:
显卡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可以触发这条线路基本就没有问题

网友:
换了还快。
剩的有弱故障。

网友A:
显卡供电EN 拉低后 3V aon就要放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EN 拉低后 3V aon就要放高。

但是显卡供电是南桥发出来的而且一直是高电平,没有拉低过程,发出来就是高电平

网友:
小白过了学习了

网友B:
DGPU_PWR_EN#低电平有效,此处的电压应该是0.
新人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GPU_PWR_EN#低电平有效,此处的电压应该是0.
新人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他们也这么说的,但是南桥发出来就是高电平

网友:
非常专业啊·~~我仔细看了一会,都没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们也这么说的,但是南桥发出来就是高电平

你应该查查南桥这个脚发出低电平的条件。
查查线路上的元件是不是有坏的。

网友D:
这是控制信号的高低电平转换  由PQ8控制
你是说R140两端都没有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控制信号的高低电平转换  由PQ8控制
你是说R140两端都没有电压吗?

是的,没有

网友E:
这么一个电路都看不懂的话要好好学习了:PQ42 G极要高,3V3AON就是3V3SUS。查PLTRST信号,估计你平台复位信号都还没,后面哪来电?

网友:
是的,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么一个电路都看不懂的话要好好学习了:PQ42 G极要高,3V3AON就是3V3SUS。查PLTRST信号,估计你平台复位信号都还没,后面哪来电?

老哥测PLT RST是不是在PQ42的G2极测量电压呢,我在G2测量电压有3.3是不是出了复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老哥测PLT RST是不是在PQ42的G2极测量电压呢,我在G2测量电压有3.3是不是出了复位了

PQ42 栅极是3.3V,没有3V3AON?

网友E:
PQ42是N沟道MOS,做开关管用:导通条件Vgs要有压差,如果3V3SUS=3.3V,PLTRST=3.3V,这个是不合理的,正常工作3V3SUS>PLTRST 。

网友:
引用 网友E:
PQ42 栅极是3.3V,没有3V3AON?

对的没有3V3_A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PQ42是N沟道MOS,做开关管用:导通条件Vgs要有压差,如果3V3SUS=3.3V,PLTRST=3.3V,这个是不合理的,正常工作3V3SUS&gtLTRST 。

我把DGPU_PWR_EN#拉地线还是不跑码。显卡供电和显存供电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