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 16j2 电路图问题 显卡供电不出

楼主(2020-03-02):
各位维修大神,最近自学修电脑,论坛经常逛,最近手里一台V星ms16j21
故障为不开机,可触发
测试各大供电都出来了,就只有显卡供电和显存供电没出来,查显卡供电芯片EN信号没出来,看图纸查到3V3_AON没电压,看图纸3V3_AON是通过DGPU_PWR_EN#经PQ8转换上拉的好像,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如果理解的有问题大家可以帮我纠下错)

我测3V3_AON电压是通过测量PQ8 的D极或者PQ8旁边的R140的两端电压来测的,我测D极和R140的电压都是0V, PQ8的G极有3.3V左右的电压,是不是PQ8坏了,这个电压没通过来导致后面的芯片开机EN信号没有啊,不知道这样测对不对,麻烦各位大神给我指导一下,我这样分析的对不对
感谢大家腾出宝贵的时间帮我指点迷津

还有下面的图总的什么意思我也没搞太明白,麻烦有空的大神帮忙说下怎么运行的

网友A:
错。PQ8这里不是产生3V3_AON的,相反,它是把3V3_AON释放的地方(PQ8把电压通过电阻导到GND)

网友A:
PQ42才是产生3V3_AON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PQ8这里不是产生3V3_AON的,相反,它是把3V3_AON释放的地方(PQ8把电压通过电阻导到GND)

你的意思是DIS_3V3_AON消除3V3_AON的意思是吧,那能告诉我3V3_AON怎么产生的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42才是产生3V3_AON的管子

大哥能帮我分析下PQ42是怎么产生3v3_AON的嘛,感谢了

网友B:
PLT_RST#有没有,不要咬着显卡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T_RST#有没有,不要咬着显卡供电

测PQ45  G2极有3.3V,是不是复位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PQ45  G2极有3.3V,是不是复位出了

复位出了是出了

网友B:
pq8的g极要为低才会出3V3_AO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q8的g极要为低才会出3V3_AON

然而这个G极一直为高电平也是3.3V左右,这个能帮忙指明下接下来咋搞吗,感谢大哥指导了

网友:
跑马后才出的,看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而这个G极一直为高电平也是3.3V左右,这个能帮忙指明下接下来咋搞吗,感谢大哥指导了

怎么坏的呢

网友:
用着用着就坏了

网友C:
也可以说长时间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说长时间没用

r405是不是没装

网友C:
对,我看了确实没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我看了确实没装

dGPU_SELECT#这个信号r231是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dGPU_SELECT#这个信号r231是什么电压

不看了,跟他没关系

网友:
老哥有兴趣加个qq2841964143慢慢说

网友D:
插bios数据过内存在开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bios数据过内存在开启显卡

这是时序吗,你的意思是bios有问题是吧

网友E(2020-05-23):
电流多少   电流稳定在某个数值 还是掉电

网友:
我手里刚好有块这板   电流0.4瞬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多少   电流稳定在某个数值 还是掉电

我开机的话在2.几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