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 会不定时花屏死机 有老哥遇到过吗?

楼主(2020-03-03):
屏幕会慢慢变暗然后死机

网友:
cpu周边电感虚焊了吧,gpu那一路

网友:
告诉你板层

网友:
苹果8 就可以放弃啦  搬吧

网友:
8 8P各种问题,直接搬板,方便快捷

非要去找出原因,花了一堆时间最后大概率还是发现板层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pc-vo h3k5的,如果是,直接报搬板的价

网友:
看来8也有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