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时间断重启 每次都有

楼主(2020-03-03):
分析数据报错  i2c2是总线 请问一下具体是那个位置呢?

网友:
外配或者音频查一下

网友:
Timed out,不是电池问题吗

网友:
外配看一下,主要前置摄像头

网友(2020-04-26):
前置摄像头 尾插 基本就这两个

网友:
都已经告诉你了,顶部扬声器,也就是前置摄像头排线,这种很容易判断,上次修一台Pro10.5,声音时有时无,四个扬声器,一下子是左下角扬声器造成重启,一下子右下角,一下子左上角,不装扬声器都重启,没图纸没原理图,直接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