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龙卷风电源风扇转速低

楼主(2020-03-03):
送来一台台式机说电脑不稳定,客户看到电源风扇转速时快时慢。电源如下图:
电源从主机拆下来测试转速很低,打开电源外壳,卸下风扇。

揭开标签在此孔中滴入润滑油,风扇转速恢复正常

网友:
建议换电源

网友:
主要是修着玩一下

网友A:
做工用料看着还行,认真细致的搞下卫生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多彩做工还行,带个小双核没问题,i系列建议还是上300W以上的为好,这个才200多W

网友C:
多彩做工一般,电源该清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彩做工一般,电源该清灰了。。。。。。。。。。。

是的。已经清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彩做工还行,带个小双核没问题,i系列建议还是上300W以上的为好,这个才200多W

老电脑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用料看着还行,认真细致的搞下卫生还是可以的。

搞。必须搞。看见这么多灰,也得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