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68插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不能充电

楼主(2020-03-03):
戴尔5468笔记本插适配器后居然不能开机,拔下适配器居然能开机,但是电池没有电了进不了系统也不知道能不能给电池充电,插适配器一个晚上后发现电池还是没有电,现在想用充电器先给电池充电,但是不知道电池的具体哪一针是充电的,电池有10针,求助大家给我讲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想要电脑更好的为你以后服务。 建议送修。。。。

网友:
送修  明显电源不能开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要电脑更好的为你以后服务。 建议送修。。。。

我就是搞维修的啊兄弟

网友(点评):
搞维修的就应该知道不能直接充。适配器19V左右,电池有2串、3串、4串的,2串充满才8V多,4串充满也才17V左右

网友(点评):
电池正负极都看不出来还是别自己瞎弄了

网友:
查图纸,看充电管理

网友:
那就查保护隔离和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B:
隔离保护芯片没有现货,直接干掉可以不?

网友:
这款机器修过好多都是U坏的,

网友:
基础知识还是要有

网友:
可能是U上坏了哦。。

网友:
比我还小白的,基本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保护芯片没有现货,直接干掉可以不?

可以试一下,不要怕就是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搞维修的啊兄弟

你是搞维修的,有些问题感觉问得怪怪的,适配器都不开机,还真电池那边干嘛

网友C:
想用充电器先给电池充电?????这种操作

建议你还是送修吧

网友D:
如果单独是适配器不开机除了检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还要检查适配器检测信号看看主板的适配器接口的MOS管

网友:
麻烦以后别说自己是搞维修的啦,替同行谢过啊!

网友:
DELL不好搞啊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没有基础告诉你思路你都不知道怎么进行检测维修

网友:
        戴尔的机器好多电源接口坏,看看接口吧。。。。

网友:
楼主mos管的工作原理都没弄懂吧!保护隔离芯片

我外行的看看视频都大概了解笔记本的一些器件

网友E:
查了查百度,应该是插上电源适配器看看隔离的mos管是n沟还是p的看看有没有开启电压或者下拉开启电压。然后再判定电源管理芯片的好坏或者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原理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用充电器先给电池充电?????这种操作

建议你还是送修吧

活捉大神。。。。。。

网友:
其实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单独给电池充电    我还没有试过

网友F:
你是搞维修的,但你不是笔记本维修的吧,你居然想用适配器强行给电池充电,那还要充电路干嘛?这跟用万能充给老人机的电池不一样的同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了查百度,应该是插上电源适配器看看隔离的mos管是n沟还是p的看看有没有开启电压或者下拉开启电压。然后再判定电源管理芯片的好坏或者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原理条件。

谢谢兄弟,对我非常有用,我是初学者十分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单独是适配器不开机除了检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还要检查适配器检测信号看看主板的适配器接口的MOS管

谢谢你提供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搞维修的,但你不是笔记本维修的吧,你居然想用适配器强行给电池充电,那还要充电路干嘛?这跟用万能充给老人机的电池不一样的同学

以前是修热水壶的,现在转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提供的思路

先用万用笔确定适配器是否有19V输出,有,插上接口,用表测有没有19V送到适配器送电进去的第一个MoS管,在弟一个Mos管都测不到19V,接口挂了,换接口吧;有19V送到,就是接口没坏,再修保护隔离,看他有没有公共点,查公共点条件满不不满足,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晕;但愿你的只是接口坏了,dell的机子这个问题确实很多都是接口坏。电池能开机,能正常耗完电,这就已经排除了公共点短路的可能,一说到公共点,可能你理解起来要一两天……先给这台机定个接口吧,现在用不上,以后也用得上

网友:
可能是U上坏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先用万用笔确定适配器是否有19V输出,有,插上接口,用表测有没有19V送到适配器送电进去的第一个MoS管,在弟一个Mos管都测不到19V,接口挂了,换接口吧;有19V送到,就是接口没坏,再修保护隔离,看他有没有公共点,查公共点条件满不不满足,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晕;但愿你的只是接口坏了,dell的机子这个问题确实很多都是接口坏。电池能开机,能正常耗完电,这就已经排除了公共点短路的可能,一说到公共点,可能你理解起来要一两天……先给这台机定个接口吧,现在用不上,以后也用得上

恰恰接口是好的,能够检测到19V电压,现在问题是一插适配器就直接不上电,只能扣主板电池放电,然后用电池开机,隔离保护电路也是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恰恰接口是好的,能够检测到19V电压,现在问题是一插适配器就直接不上电,只能扣主板电池放电,然后用电池开机,隔离保护电路也是合适的。

不接电池,单单用适配器,或接可调电源,有没有公共点,保护隔离过了,就会有公共点电压,这才叫正常的

网友:
先用原装充电器  不行在看充电 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搞维修的啊兄弟

我真不信你是搞维修的  这个高维修的会不知道吗

网友:
直接冲是冲不了的

网友:
建议送修该花的钱省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