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 无桥供电芯片 29=2c

楼主(2020-03-03):
   现在已经对台机没有什么激情了,一般修同行的 20-50,昨天客户送来一台机看机箱配置应该还可以,打开看一眼 应该能多收点钱 哈哈 ,接电源插诊断卡 试机  CPU风扇一转一停  反复重启 ,心想可能是没CPU供电吧,说检查出问题再报价 留下电话打发客户离开,首先换个电源试一下依旧,测各大电感电压内存供电1.5v CPU供电1.7v ,在测到桥旁边一个大电感时出现异常 ,问题应该是主板缺少这路供电引起,看PU3002芯片29=2c查下资料是RT8065ZQW,芯片3脚开启信号3.3v,4脚供电5v 应该芯片坏了直接换芯片,找一块同样的板兑换一下(个人有个爱好,大板牛X的都喜欢留着 有空研究研究) 跑马亮机,奇怪的是这个芯片换到另外一个主板上也可以出电压,没去纠结这问题,我修机有时候就这样好了 直接测试 不去纠结,测试一天没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搞机高手不啰嗦

网友:
修了很多  这个机器最爱坏这个新品   一换就好0.95V电压

网友:
你个机子都是同病来的了,很多电压过高的连桥都换了不知道多少了

网友:
利害,知道供电坏了。

网友:
厉害了,我自学摸石头太难

网友:
ME模块供电模块坏了

网友:
感觉是设计问题,这块板很多刚过保修期就挂,asus不行啊

网友:
这个是ME供电 在这块板上是通病  另外 在一部分的Z97也有用这个芯片 也修过

网友:
我们遇到这种问题,立马把原芯片再装回测试是否芯片问题,万一返修还得再次麻烦

网友:
感谢分享,顶一下把

网友:
顺藤摸瓜之-摸到瓜系列

网友:
可能是焊点接触不良

网友:
这小芯片坏了,电压低换芯片能好,如果电压高,换了芯片会好也是各种奇葩想象。把桥带走也是轻轻松松。

网友:
修到过一块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胆大心细,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报价多少?呵呵,先把客户打发走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报价多少?呵呵,先把客户打发走了再说。。。。

  先和客户说    换板估计要650左右    然后 维修200多点  ,客户果断选择维修,我说先试试维修,如果修不好  只能换板

网友:
你个机子都是同病来

网友:
这个主板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