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屏幕失真有残影,是

楼主(2020-03-03):
MacBook屏幕失真有残影,是这个本的通病,但按说led屏不应该有这个问题,而且发现偶尔5到6s颜色是正常的,然后突然闪一下颜色又失真了,莫非是屏幕排线的原因,有相同案例的师傅尝试过吗?
通病

网友:
下次说下你的具体机器型号……

网友:
用苹果系统测试

网友:
Windows对苹果机器有的时候不友好

网友:
系统可能性小,检查屏、屏线、显卡!

网友:
感觉应该排线问题,我通过软件层调正常了,把夜览调最大,对比度调二级,视觉障碍啥的过滤蓝色20%,显示器描述文件选RGB,动一点都不行,现在色彩正常,无残影,神奇

网友:
解决了,我已经发帖子解决办法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