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泰克s300固态不识别

楼主(2020-03-03):
估计芯片烧坏了,之前买的垃圾电源弄坏了主板,机械硬盘和这个固态,机械硬盘换电路板修好了,这个不识别,iaedf芯片发烫,求教换一下这个芯片可以好吗?

网友:
墨宝没有吗?

网友:
换了才知道

网友:
先试试水吧,肯定是烧坏的,无非就这几样东西

网友A:
这个金色的芯片叫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金色的芯片叫什么啊

应该是50赫兹的晶振

网友(2020-04-26):
固态硬盘换不了电路板了,测测电阻 电容吧,如果没有什么重要数据,就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