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3):
手头有个小主板 非要吹下热风才能开机 没搞懂什么原因 一直运行的话没有问题的 重启也OK
只要断电了 隔一会启动的话就要加热一下

网友A:
电容不良了
haibozhou
谢谢 我查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不良了
谢谢 我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