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掉电故障

楼主(2020-03-03):
老板子不一定适合你的维修

网友A:
分析时序,还是电没走完
系诶下诶

网友:
这个是断线了吗,需要飞线

网友:
断线了缺VCC PLL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时序,还是电没走完
系诶下诶

40修块主板还用分析 不够死的脑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