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客户询问

楼主(2020-03-03):
我遇到一个客户说她6s进水,能接电话能感觉触摸接电话,来电话屏幕是黑的,一直是黑的,想问什么坏了,请大神分析

网友:
有可能是背光坏了

网友:
难道没有大神

网友:
没有高手指教了吗

网友:
进水了估计是内屏坏了

网友:
别闹了  你就是那个顾客

网友:
显示电路有问题,

网友:
背光电路坏了呗,是个手机店都会修!

网友:
我感觉是屏幕和显示电路都坏了

网友:
你做维修的话让客户把手机拿给你修就完事

你要是手机机主的话,问了也白搭,不会修的你即使知道问题所在又有啥用?

网友:
赶紧换个屏

网友:
机子都没到手问了有啥用

网友:
是的,她换了屏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