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7-K-R2 诊断卡循环跑55 不显示 刷BIOS无脑修复

楼主(2020-03-03):
今天收到一块华硕Z97-K R2.0 主板 开机无显示,主板上有PCI槽,查个诊断卡看下,一开机跑了一堆代码,最后停在55 等10秒钟左右再次开始跑码到55 。换内存、插显卡,一样不显示,然后在官网下个BIOS刷进去,点亮!反复测试正常
上图,附上bios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BIOS程序有问题

网友(2020-05-09):
跑55循环就是BIOS问题

网友(2021-05-01):
这个没有用超容量的

网友(2021-09-02):
太坑了  CAP格式

网友(2022-03-16):
跟楼主的故障现象一样,刷了此BIOS后开机显示,这BIOS是好的

网友(2023-08-15):
试试看啦啊啊啊啊

网友(2024-01-01):
我的这个卡55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