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75SF 因为待机走的弯路

楼主(2020-03-03):
如题机器故障不开机  待机0.035   待机有3v  5v只有1.8v 断开后级 0v  这里折磨一个多小时待机条件啥的都不用说了走了很多弯路 换芯片 升压电容  都不行 最后发现5v应该是开机以后才有 让这个1.8v误导了  5v  是通过VSUS_ON开启的  还有+3VS 直联待机0.1几PCH会发热 但不是坏了
机器故障因为是BIOS芯片坏了 芯片 不是信息哦  拿下来读取不到  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   机器正常待机我这里是0.070

亮机图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遇到不会再纠结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这样经验才记得深刻,绕到最后绕回来发现问题不错,学习了。

网友:
学习使我快乐  啦啦啦

网友A:
只有1.8意思就是待机5付,还是有电压的,就是低?

网友:
三把斧BIOS,南桥CPU像这种应该刷一下BIOS芯片是怀的话电脑会提示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1.8意思就是待机5付,还是有电压的,就是低?

他的表达能力不好

网友:
被华硕待机5V坑过,5V没开启就有2V多是正常的,我修的那台是EC不读BIOS,换EC好的

网友:
我也被华硕待机5V坑过!!!换了待机有的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