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充电口旁边的黄灯狂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3-03):
现在的故障能认到适配器,不充电
有时也能正常充电 ,白灯常亮,不正常时黄灯狂闪
不插适配器也狂闪

网友:
是不是中间针信号异常

网友:
估计是检测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按照不充电维修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

网友A:
你可以考虑充电器!必须原装的最好

网友:
DELL机器充电必须用原装电源

网友B:
会不会是ID信息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芯片有点冒险,先排除id的问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考虑充电器!必须原装的最好

肯定是用的原装,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ID信息的问题。

这个id信息有可能,我排查一下再回你

网友(2020-04-18):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中

网友C:
没留意过闪灯的情况,但可以排除下中间针和电池

网友:
你是小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留意过闪灯的情况,但可以排除下中间针和电池

我也是这么觉得,换过电池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