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IBM T40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0-03-03):
IBM T40电脑插电无任何反应,电源有电,电脑上所有指示灯都不亮是什么问题,大神们教一下看看怎么修.谢谢

网友:
描述过于简单,没办法帮祝你

网友A:
太简单真的不好帮你

网友B:
先看看保险,看看主板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3板斧 拆开CMOS放电 试试

此机为本来工作正常,用着突然啪一声适配器烧保险坏了,换个16伏外部电源就没有任何指示也开不了机了,测到主板16V到3806了,3伏5伏要在哪里测不知道没测过. 但测到
TB62501的42脚大约23V57脚16V59脚3V10脚11脚RC震荡,
PMH4的7脚接收到TB62501的59脚送过来的3.3V开启信号后25脚26脚RC震荡再由43脚输出3.3V通过一个10K电阻后只有1V了给TB62501的63脚跟64脚同时也给1631的7脚跟28脚,
TB62501有了1V后52脚输出总开启信号3.3V给1631的23脚,1631在22脚有16V23脚有3.3V,7脚28脚还是只有1V,1631在21脚输出VL5V,9脚和15脚没有输出REF2.5V测不到电压,
16伏 认为保护隔离电路没有问题   请问是哪里芯片有问题呢,其中还测到Q18:FDS6986S这个管的56脚和1脚短路了已拆下.但还是没用.这是什么坏了,还要测哪些地方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保险,看看主板供电正常不

此机为本来工作正常,用着突然啪一声适配器烧保险坏了,换个16伏外部电源就没有任何指示也开不了机了,测到主板16V到3806了,3伏5伏要在哪里测不知道没测过. 但测到
TB62501的42脚大约23V57脚16V59脚3V10脚11脚RC震荡,
PMH4的7脚接收到TB62501的59脚送过来的3.3V开启信号后25脚26脚RC震荡再由43脚输出3.3V通过一个10K电阻后只有1V了给TB62501的63脚跟64脚同时也给1631的7脚跟28脚,
TB62501有了1V后52脚输出总开启信号3.3V给1631的23脚,1631在22脚有16V23脚有3.3V,7脚28脚还是只有1V,1631在21脚输出VL5V,9脚和15脚没有输出REF2.5V测不到电压,
16伏 认为保护隔离电路没有问题   请问是哪里芯片有问题呢,其中还测到Q18:FDS6986S这个管的56脚和1脚短路了已拆下.但还是没用.这是什么坏了,还要测哪些地方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简单真的不好帮你

此机为本来工作正常,用着突然啪一声适配器烧保险坏了,换个16伏外部电源就没有任何指示也开不了机了,测到主板16V到3806了,3伏5伏要在哪里测不知道没测过. 但测到
TB62501的42脚大约23V57脚16V59脚3V10脚11脚RC震荡,
PMH4的7脚接收到TB62501的59脚送过来的3.3V开启信号后25脚26脚RC震荡再由43脚输出3.3V通过一个10K电阻后只有1V了给TB62501的63脚跟64脚同时也给1631的7脚跟28脚,
TB62501有了1V后52脚输出总开启信号3.3V给1631的23脚,1631在22脚有16V23脚有3.3V,7脚28脚还是只有1V,1631在21脚输出VL5V,9脚和15脚没有输出REF2.5V测不到电压,
16伏 认为保护隔离电路没有问题   请问是哪里芯片有问题呢,其中还测到Q18:FDS6986S这个管的56脚和1脚短路了已拆下.但还是没用.这是什么坏了,还要测哪些地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