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62 不上电

楼主(2020-03-03):
    板号Vegas_APL_MB 测试主板待机电压无短路, 线性3V 5V, 只有出来VREG3   3V 。 待机芯片51225 12脚VIN19.5V , 6脚和20脚 EN2 EN1无电压 . 开机键上有3.3v 按开机键有跳变 。此板EC外挂存储芯片,会是程序坏了吗?

网友A:
感觉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可能性比较小

这个线性3V 5V 是同时出来的吗?还有线性3V出来了 开启信号却没有,有点搞不懂,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CPU吧估计干了就好

没有十分把握不会干cpu, 不然费力且伤钱财!

网友C:
可以刷EC程序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刷EC程序试一试。

跪谢大师共享的程序,明天刷上试试

网友D:
按不开机修,查时序

网友:
EC程序的问题还是很有可能的,刷个程序风险最小,还能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不开机修,查时序

我也想按时序修 可我测的数据不按时序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以刷EC程序试一试。

希尔特500P居然不支持MXIC 25U1001E

网友:
主板维修啦啦啦要么有线路不通
要么某个控制通路执行原件损坏
要么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希尔特500P居然不支持MXIC 25U1001E

RT809 应该可以。。。

网友:
当初不该买这个希尔特的, rt809便宜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刷EC程序试一试。

刷了你的这个EC BIOS  还是不触发,所有的电压都出来的,就是不触发

网友:
SOT23-5 的DC-DC

网友(2020-04-18):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中

网友:
LZ修好没有

网友:
可能性比较小 这种程序不好搞啊

网友:
刷个试试,,,,,

网友:
TPS51225B是EN1 EN2为低时,VREG5是关闭的,只有VREG3打开
TPS51225C的EN1 EN2为低时,VREG5 VREG3都是开启的
TPS51225B需要得到EN1才会开启VREG5
得到主供电VIN后,就会输出两路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