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5脚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换谢谢

楼主(2020-03-03):
大家看看这个芯片   查不到  不知道用哪个代换  谢谢

网友A:
看图是个电压转换,丝印反查没查到,帮你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是个电压转换,丝印反查没查到,帮你顶起

谢谢老哥的帮顶

网友: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SOT23-5 的DC-DC,很明显3脚接的2R5的电感,那么对面就是输入。上百种替换产品,你自己找一下,SSD上面的板子很多的,,,找不到再说吧

网友: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这种DC-DC分两种,一个是可调节电压版本,通过FB引脚连接两个电阻接地,作用是可以自由控制输出的电压。一般FB引脚是0.6V或者0.8V(这种封装大多数是这样)

另外一个是固定版本,也就是固定电压输出,无法调节,这个时候就没有FB引脚了,相对的就变成NC脚或接地之类的。

网友B:
AX3701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zODk5MnxlNDA0ZGNlZDcwNjVjZjVmNzlmMTczM2YxN2JiYWQ2NHwxNzc2NzMxMTUw&request=yes&_f=.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X3701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zODk5MnxlNDA0ZGNlZDcwNjVjZjVmNzlmMTczM2YxN2JiYWQ2NHwxNzc2NzMxMTUw&request=yes&_f=.pdf

不需要这个AX3701都可以的

很多可以替换的,例如:G5728BTO1U 丝印:578B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1&_u=3us5ead58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这个AX3701都可以的

很多可以替换的,例如:G5728BTO1U 丝印:578BB

感谢大佬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AX3701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zODk5MnxlNDA0ZGNlZDcwNjVjZjVmNzlmMTczM2YxN2JiYWQ2NHwxNzc2NzMxMTUw&request=yes&_f=.pdf

感谢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5脚芯片真是多样

网友:
SOT23-5 的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