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pavilion15 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20-03-03):
本本在win10下每次使用一段时间就会像台式机突然断一样关掉了,重启又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使用. 如果重启后进入bios设置画面一直放着,多久都没事.运行硬件测试也没发现问题,这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呢,与bios芯片不稳定有关系吗?还是系统问题?
才两年的本本.
win10

网友A:
先检查散热,
zhizi1978
监测温度正常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散热,
监测温度正常

网友:
可以升级BIOS试试。

网友:
先检查温度正不正常吧

网友:
换系统或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散热 开关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