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不触发,求助

楼主(2020-03-03):
V星的B150主板  板号Ms-7996 v1.3  。5v 3.3V 正常  电池池压低己换电池。开机针脚3.3V 。桥边上电感无电压,由8Y=3G控制的。没见过这种啊

网友:
Rt8125egqw 真是懒啊

网友:
V星的板子有意识的远离,还有华擎的。难休

网友:
看看q49  正常不

网友:
V星B150不触发,还要看I/O的RSMRST是否3.3v,查查I/O的PS-ON是否与电源绿线导通,查查起振的晶振是否2脚有压差。

网友A:
测量Rt8125eg的1脚4.8v 5脚5v 7脚3.3v 条件都满足了,买了两个芯片,换上一个1VsB时有时无,换第二个正常了,待机电压出来了。触发后Cpu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Rt8125eg的1脚4.8v 5脚5v 7脚3.3v 条件都满足了,买了两个芯片,换上一个1VsB时有时无,换第二个正常了 ...

查一下PWM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就刷个BIOS

网友:
不上电第一步放电

网友(2020-06-25):
你把供电找出来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我刚好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不插内存报警  插上内存 不开机 风扇转的。 桥旁边电感 0V    后面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