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样的贴片二极管呢?

楼主(2020-03-03):
这个D25,是PIN管?开关二极管?还是肖特基二极管?

它在图中R111的位置,正极在变压器这边,它开路了,我要买个回来,我应该拍哪个呢?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用FR107..............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的概率大,估计是FR107,FR207之类的吧

网友:
就是图中的d25

网友:
这个是快恢复二极管,fr207代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用FR107..............

谢谢维修大神,我去淘个回来装上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的概率大,估计是FR107,FR207之类的吧

请问这图中的两个小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呢?实物上没有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图中的两个小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呢?实物上没有标示。

不看实物,不倒推出线路不好说是什么,你这个是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C:
是安钛克450W的电脑电源,PWM与开关管之间的两个小推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安钛克450W的电脑电源,PWM与开关管之间的两个小推动管

我平常都是修长城的电脑开关电源,修的都是插件形式电源,贴片的没修,就怕找不到料。

长城的都是用C1815

网友:
请问对于没有图纸,实物没标型号的元器件是不是就无法确定是什么元器件?谢谢

网友D:
三极管文字面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文字面是什么

用手机相机放大看,有一个好像是2F,另一个一点也看不到

网友:
有点像贴片稳压二极管!最好查一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文字面是什么

2F的是2907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图中的两个小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呢?实物上没有标示。

我猜是对管,轮流导通,类似上下mos管,上管负责供电,下管负责反向电动势泄放,不知道对不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图中的两个小三极管是什么型号呢?实物上没有标示。

901X系列?

网友(2020-05-07):
驱动输出对管,贴片的是1P和2F,直插为2222和2907.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维修大神,我去淘个回来装上去看看

不过仔细看电路图(如果图是对的),那个位置应该是电阻,不会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