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启动风扇动一下,自己鼓捣悲剧了

楼主(2020-03-03):
电源量变压器屏蔽层的引线和次级输出之间短路,我就把引线接地端断开了

然后量不短路了,就启动试了一下,风扇转了,坚持了几秒就冒火花了,家里空开都跳了,检查了一下,有个电阻和开关管烧了

还是个一个大电容的电源

网友:
电源就直接换个二手的不要多少成本

网友A:
5元  现在修这个真心没动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元  现在修这个真心没动力

想学习学习,找了一个原来自己电脑上坏的换下来的鼓捣

网友C:
品牌电源大多数情况下用料不会差,其定制的变压器也是这样,
只要在正常负载的情况下,很少有变压器匝间短路的情况,以我的经验,变压器线圈匝间短路的概率500分之1吧。
瞬间大电流,烧断路的情况比较多。

主动PFC相比被动PFC更危险,要在自己理论蛮好的情况下,再去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学习学习,找了一个原来自己电脑上坏的换下来的鼓捣

学习还是可以的  虹冠6800方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牌电源大多数情况下用料不会差,其定制的变压器也是这样,
只要在正常负载的情况下,很少有变压器匝间短 ...

主动pfc的确比被动的麻烦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还是可以的  虹冠6800方案的?

应该是吧,我看写着cm6800tx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牌电源大多数情况下用料不会差,其定制的变压器也是这样,
只要在正常负载的情况下,很少有变压器匝间短路的情况,以我的经验,变压器线圈匝间短路的概率500分之1吧。
瞬间大电流,烧断路的情况比较多。

主动PFC相比被动PFC更危险,要在自己理论蛮好的情况下,再去修。

主动被动啥的都不懂,自学没到那呢

,就看有短路的就给断开,然后就操蛋了,电源就正常用了两三年就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品牌电源大多数情况下用料不会差,其定制的变压器也是这样,
只要在正常负载的情况下,很少有变压器匝间短路的情况,以我的经验,变压器线圈匝间短路的概率500分之1吧。
瞬间大电流,烧断路的情况比较多。

主动PFC相比被动PFC更危险,要在自己理论蛮好的情况下,再去修。

按你说的瞬间大电流,是不是应该电源还有短路的地方,变压器烧短路了,后面就保护了,我把变压器短路地方拆开,正常启动后原来就短路的地方就把电阻和开关管烧坏了,弄的家里都跳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瞬间大电流,是不是应该电源还有短路的地方,变压器烧短路了,后面就保护了,我把变压器短路地方 ...

变压器有没有烧短路,仔细看绝缘胶纸看得到,认真闻下有没有焦糊味
绝缘胶纸变形了,就很有可能是变压器有匝间短路(线圈短路),
出现瞬间大电流时,最常见的是烧断线(就是烧断绕组了),只有在接近满载工作,并长时间连续工作时才容易烧糊绕组,烧短路。

网友D:
电源漏电什么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漏电什么引起的!

不知道啊,跨零火的电容或电感短路??

网友:
连猜代请教:看图上主变旁边有一个蓝色的电容,是不是跨接冷热地的电容,是不是那个电容穿了,才形成主副绕组短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