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联想Z400掉点问题探讨

楼主(2020-03-03):
据客户所述,机器正常使用,突然有天出现不定时关机重启,只要移动机器必关机,到手刷BIOS,加焊南桥,取下南桥我懵逼了,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无缘无故掉点

网友A:
看这个位置,应该是你没有正确除胶导致的

板子基本废了,掉点太多了

网友:
就几个点 其他都是空点,补焊盘小意思

网友:
这个很好啊

网友B:
小问题  只有几个有用的点需要补 其他的空点直接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问题  只有几个有用的点需要补 其他的空点直接无视

第一个放大的图就有四个点要补了....

这个应该先除胶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位置,应该是你没有正确除胶导致的

板子基本废了,掉点太多了

这个桥没有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问题  只有几个有用的点需要补 其他的空点直接无视

大概10个,头疼

网友:
就几根,其他都是空脚,费时间

网友:
      在多10秒取估计不会这样,空点居多没几条一会就补好了。

网友C:
摔过的吧,不认怎么可能加焊就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摔过的吧,不认怎么可能加焊就掉点了

外壳看不出摔过的痕迹

网友:
看这个图搞得我有点密集恐惧症犯了。

网友D:
掉点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摔的那你就得考虑CPU会不会也有问题

网友:
问题不大,补补就好了,空点不管。

网友E:
这是用吸锡线搞掉的吧!

网友:
这掉点的最讨厌的了...

网友:
大部分是空点小问题

网友:
不是空点的补上就是,掉的不多

网友:
头疼也要弄,这才显出来技术高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用吸锡线搞掉的吧!

不是,用户在使用中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点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摔的那你就得考虑CPU会不会也有问题

  补点很麻烦,CPU是没问题的,有卡座的

网友:
耐心 十足

网友F:
就几个点 其他都是空点,

网友:
只有几个点而已 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几个点 其他都是空点,

四角都有,总共10多个,麻烦

网友G:
你拿芯片的时候温度没把握好。

网友C:
二修鸡很有可能是被扳弯过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有经验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只有几个点而已

网友H:
无语了  你取桥的时候是不是用力过度了啊

网友I:
那不是掉点。用烙铁焊一下就出来了。只是焊点发黑!

网友:
建议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不是掉点。用烙铁焊一下就出来了。只是焊点发黑!

   你没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无语了  你取桥的时候是不是用力过度了啊

  不是的,取了无数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修鸡很有可能是被扳弯过

有可能是被人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拿芯片的时候温度没把握好。

我觉得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补三个就行了,其余的都是空点

网友:
这个点除了空点。剩下的也掉了不少啊。

网友:
这个还好吧!  挺好补的。也可以不加把旁边的线刮一下。也可以接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