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元件一問

楼主(2020-03-03):
(图片)

网友:
你这是要问什么呢?

网友:
sm那个我也不知道啥意思,但是主板量是通的

网友:
课件不错,但是语言是英文的1111111111111111

网友:
这表示直连 。按我经验 这种一般还会在pcb布线的时候 有一个对应的过孔,是否有过孔 只是之前修其它板子的经验,不一定准确

网友:
那个不是个东西,是过孔via。不是那种SM哦。

网友:
昨天修一台A1502 這小東西短路了,在料板上拆下換上. 樣子像是個二極管.
想問清楚這是什麼來的

网友:
同请教这个sm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