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脑开机键

楼主(2020-03-03):
捡个一键启动开关,焊上几根线,维修电脑开关键,省着开一次机,数下针脚了

网友A:
不错噢,有创意,不过还是螺丝刀顺手。。。。。。。。。。。。。。
为啥接四根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噢,有创意,不过还是螺丝刀顺手。。。。。。。。。。。。。。
为啥接四根线呀

有两根线是指示灯

网友:
有的插的功夫找,短接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噢,有创意,不过还是螺丝刀顺手。。。。。。。。。。。。。。
为啥接四根线呀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