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华硕A550J板载标识x550jk维修经验

楼主(2020-03-03):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拿过来的华硕A550J,i7四代,直接拆机裸板电流0.6,心想,刷BIOS就可以了,刷了BIOS,电流跑1.4还是不显,又换了四五BIOS,有的跑1.2左右,有的跑1.8,在淘宝买的也是一样不显,刷了屏蔽内存BIOS,装自己的内存还是不显示,测量各大电压正常,看电流1.8应该正常还有电流跳变,整啊整,测啊测,最好怀疑CPU挂了,同行们,遇到这类电压正常,刷完BIOS电流跑起来了,但还是不显,直接退机吧,就是CPU挂了,有时突然跑2.0左右电流瞬间又会到1.8左右,这类直接干CPU。望大家别走弯路,

网友A:
昨天一个华硕x550jx也和你这个类似,插电直接就0.9,没跳变,各电压都有,刷了bios一个样,基本也就是u挂了

网友:
四代CPU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一个华硕x550jx也和你这个类似,插电直接就0.9,没跳变,各电压都有,刷了bios一个样,基本也就是u挂了

是啊,0.9A 或跑码 71-78 都是CPU坏了。

网友(2020-04-14):
是换CPU  还是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