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7 内屏无显

楼主(2020-03-03):
测量屏线接口 10脚 11脚有3.3V.123脚无19V.56脚无电压。 INVPWR_B+是通过MOS管由LCD_BKL_EN控制。LCD_BKL_EN接入的是EC KB9012QF A4的85脚   5脚和6脚按参照图是有LCDVDD_ON控制。 主板和图纸大致相同。跑线跑不到这个LCDVDD_ON信号。请教大家是先修INVPWR_B+还是LCDVDD.谢谢。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1591-1-1.html  和这位兄弟的故障很像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01591-1-1.html  和这位兄弟的故障很像

网友A:
睡吧,明天再修,身体要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睡吧,明天再修,身体要紧

兄弟一看就是过来人。搞这个铁板几个小时了

网友:
我一般重插屏线有时也会解决

网友:
查一下霍尔元件

网友:
查INVPWR_B+和LCDVDD产生的条件,为什么会被关闭。肯定有条件不满足!

网友B:
是不是霍尔坏了啊   影响亮屏信号的控制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霍尔坏了啊   影响亮屏信号的控制产生

我现在也是怀疑是不是要先读屏才有屏供电。

网友:
BKL_ON开启了吗?还是要先查供电INVPWR_B+

网友:
先修19V主供电这里啊

网友C:
你看看是暗屏还是无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暗屏还是无显

无显。接个19V过去 变成青屏。客户反映坏了好久了。一直用的外接HDMI。后来系统坏了。就用不了了。

网友:
按道理说开机正常了直接拉供电都能用。

网友:
在仔细检查一个各个供电屏幕

网友:
外接正常显示吗,如果外接也不行可能是南桥问题,修过一台炫龙的笔记本外接和内屏都不显但是键盘灯能切换自检过了,回来换了南桥就好了外接也能显示

网友:
换一个屏试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今天重新测量发现主板的屏线接口定义和图纸不符合。按照RT92136的定义。跑线发现EDID_CLK EDID_DATA是通过门电路接的屏线接口的 9脚和10脚。可见图纸和我的主板对不上号。放弃了。客户准备换板。   这个电路我认为应该是先有EDID读屏后。RT2136再输出屏供电控制信号。

网友:
断掉前级,飞线试一下